IBM T42不加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1-04-22):
机器拿到手,先把主板拆了,测量了待机电压,3.3v,5v,1.2v,1.8v均正常,再测到触发电路发现没有3.3V电压,加焊了一遍IBM芯片和I/O,电压是有了,但最高只有2V多,还是慢慢的往下掉的,以为是芯片没有焊好,再焊了一遍,结果一样,又查了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能做的都做了,该换的也换了,就是不行,求助各位大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整机加电的时候是什么现象?  电流到多少?

网友:
查反馈电阻,3V电容

网友:
我请教了一位老师傅,他告诉我说可能是南桥的问题,我把南桥拿下来,3.3V电压确实正常了
不过我有点不明白,触发电路不是到I/O的么,南桥怎么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

网友:
换了南桥能开机了吗?

网友:
南桥坏了就不能触发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