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拆cd馬達主軸旋轉膠盤

楼主(2011-04-22):
換了新cd頭 都間中會跳音 試下換主軸馬達 但那個旋轉盤是用力拉出來嗎 換完新馬達 需要微調轉速 聚焦 循迹嗎請指點謝謝

网友:
硬拆,马达转速有ic控制,那个不用你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咁聚焦 循迹應不用再調嗎

网友:
不用,但是你卡上去的时候是有标准的,如果聚焦不准的话会不认盘,或者读盘很烂。

网友:
我给你支一个招。。。但是你一定要掌握温度。 你用电烙铁加热主轴让主轴变烫。然后趁热拔出来很容易的 但是一定要注意温度要不中间塑料变形太严重就报废了

网友:
接着你第二个问题,你换了主轴电机托盘你手动安装的 因为距离你掌握不好 带来的问题就是读盘失败或者聚焦不良。最好的办法是 拆托盘之前用游标卡尺量好主轴根部到托盘底部的距离,换上新的后作为参考。再配合微调聚焦电位器才可以
要不你瞎调最后变成整个光头报废。

网友:
你换了新的光头,不用换主轴电机啊。。。。你仔细调节好激光功率就可以了
出厂的心光头 电位器都调节在保守的位置 意思就是比正常的稍低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