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笔记本有些南北桥的电容对地也是正常的???

楼主(2011-04-22):
有些主板南北桥的电容对地怎么也是正常的!怎么才能分清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还是一些芯片组的原因!大虾给解释解释!谢!!
笔记本

网友:
并非对地,只是一些南北桥的阻值很小罢了,维修中,到底是不是对地短路,还要看其供电电压。不能只看阻值,除非,你记住了各种南北桥的标准数据。

网友:
现在芯片集成度太高 所以阻值低

网友:
有的是对地的 好像965北桥上面就有对地的吧

网友:
看我的图标,独立的北桥一般有一组对地是0的AMD的有几组是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