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维修教案

楼主(2011-04-22):
知识点 1:计算机组成理论 知识点 2:CPU 详解 知识点 3:主板详解 知识点 4:内存条详解 知识点 5:显示卡详解 知识点 6: 外部存储设备 知识点 7:主机其它设备 知识点 8:整机组装技巧 知识点 9:BIOS 设置 知识点 10:硬盘分区与格式化 知识点 11:操作系统安装 知识点 12: 驱动程序及外设安装与调试 知识点 13:整机评测 知识点 14:系统安全与病毒防治
    知识点 15:应用软件的安装与卸载 知识点 16:系统优化与提速技巧 知识点 17: 多种方法备份与恢系统 知识点 18:GHOST 软件使用方法 知识点 19:常见硬件维修工具使用(万用表/诊断卡) 知识点 20:维修工具/维修安全/维修方法/ 知识点 21:常见故障诊断与排除实例 知识点 22:工具软件使用之硬盘分区工具: DM/PQ/DISKGEN 知识点 23:软维修之基础——DOS 初步 知识点 24:软维修之注册表知识 知识点 25:软维修之数据恢复/格式化恢复/分区恢复 知识点 26:硬盘检测与修复方法 知识点 27:其它工具软件使用:BIOS 密码破解/登录密码破 解/驱动备份/IE 修复/电脑优化 知识点 28:BIOS 升级方法 知识点 29:宽带上网常识:宽带上网/共享上网/共享破解/ 无线上网 知识点 30:对等网组建与资源共享
    知识点 1:计算机组成理论(第 1 课) 计算机组成理论( 1、 计算机发展简史: 计算机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四个时代 1946——1959:电子管计算机时代。特点:计算机的内 部元件使用数千个电子管,耗电,发热量大,故障率高,运 行速度慢。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和工程计算。 1960——1964:晶体管计算机时代。特点:体积小,耗 能少,更可靠,速度更快。第二代计算机的程序语言从机器 语言发展到汇编语言。 主要用于商业、 大学教学和政府机关。 1965——1970: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时代。特点: 计算机内部元件使用内部包含几千个晶体管元件的集成电 路。体积更小、价格更低、可靠性更高、计算速度更快。第 三代计算机的代表是 IBM 公司花了 50 亿美元开发的 IBM 360 系列。 1971——至今: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时 代。第四代计算机使用的元件依然是集成电路,不过,这种 集成电路已经大大改善,它包含着几十万到上百万个晶体 管,人们称之为大规模集成电路(LargeScale lntegrated Circuit,简称 LSI)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 Large Scale
    lntegrated Circuit,简称 VLSI) 。1975 年,美国 1BM 公司 推出了个人计算机 PC(PersonaI Computer) ,从此,人们 对计算机不再陌生,计算机开始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 面。 2、 计算机组成详解:
    CPU(中央处理器) 主机 硬件 外设 电脑 内存条 主板 输入设备 输出设备 外部存储设备 BIOS(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软件 系统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程序设计语言) 应用软件
    作业与思考: 1、观察 BIOS 自检时各部件的检测顺序及自检信息的含义。 2、 了解 microsoft 操作系统从 DOS 发展到 Windows Vista
    各版本发展过程
    详解( 知识点 2:CPU 详解(第 2、3 课) 1、CPU 功能: CPU 就是中央处理器, 它是计算机的运算中心和控制中 心。电脑中所有程序的运行都由 CPU 负责处理完成的 2、 主流 CPU 外观及简介: (图片) CPU 有 Intel 和 AMD 两大品牌,主流型号如下: ◆Intel CPU 型号 奔腾(Pentium) Pentium Pro Pentium II 赛扬(Celeron) 奔腾 III(Pentium III) 奔腾 4 (Pentium 4) 奔腾 4 极致版(Pentium 4 Extreme Edition) 赛扬 D(Celeron D) 奔腾 D(Pentium D) 酷睿 双核 Intel Core Duo
    酷睿 2 双核 Intel Core 2 Duo 奔腾双核 pentium dual core 酷睿 2 至尊版 Intel Core 2 Extreme 酷睿 2 四核 Intel Core 2 Quad 赛扬双核 Intel Celeron Duo
    ◆笔记型电脑用 CPU Pentium III Mobile Pentium 4 Mobile 区别于机动版 Pentium 4 奔腾 M(Pentium M) 赛扬 M(Celeron M) 酷睿 双核 (Intel Core Duo) 酷睿 2 双核 (Intel Core 2 Duo) 酷睿 单核(Intel Core Solo) 奔腾双核 pentium dual core 凌动超低功耗处理器(Atom) 赛扬双核 Intel Celeron Duo
    ◆服务器用 CPU
    奔腾 II 至强(Pentium II Xeon) 奔腾 III 至强(Pentium III Xeon) 至强(Xeon) 安腾(Itanium) 安腾 2(Itanium 2) 安腾 3(Itanium 3)
    ◆AMD CPU 型号: AMD 产品主要有 Sempron (闪龙) 系列、 Athlon 64 (速 龙)系列、Athlon X2(双核速龙) 、Opteron(皓龙)系列、 Phenom ×3(羿龙 3 核)系列、Phenom ×4(羿龙 4 核)系列 3、CPU 发展过程 Intel CPU:参见《INTEL CPU 发展史》 AMD CPU:参见《AMD CPU 发展史》 4、我国 CPU 现状: 龙芯 5、CPU 各参数详解: (参见《18 条 CPU 参数详解》 ) ★主频:CPU 核心频率,早期的 CPU 运行速度快慢完全由主 频决定,现在仍然是影响 CPU 性能好坏的最重要参数之一
    ★外频:CPU 与主板之间同步运行的速度 ★倍频:CPU 主频与外频之间的比例关系。倍频技术可使系 统总线工作在相对较低的频率上,而 CPU 速度可以通过倍 频来无限提升。主频 = 外频 x 倍频。 ★前端总线频率:CPU 与内存交换数据的速度。因为 CPU 工作时必须将所有数据先调到内存里才能处理,所以它的速 度快慢是影响 CPU 整体运行速度的一个重要参数 ★缓存: 正常时 CPU 工作速度较高, 而与之直接交换数据的 内存速度较慢,缓存是 CPU 内部的一种快速存储器,它可 以临时保存一些需反复读取的数据,从而大幅度提高 CPU 整体性能 ★位长:CPU 在同一时间内同时读取的二进制数(位)的多 少。位长越长则存取速度越快 ★制造工艺: 指在硅材料上生产 CPU 时内部各元器的件的连 接线宽度,一般用微米或纳米表示。纳米值越小制作工艺越 先进, CPU 可以达到的频率越高,集成的晶体管就可以更 多 ★核心:即 CPU 内核,不同的 CPU 可能具有不同的核心类 型,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 CPU 的性能。一般来说新的核
    心类型比老的核心类型要先进 ★超线程: 利用特殊的硬件指令, 把一颗 CPU 模拟成两个物 理芯片以提高的 CPU 的运行效率 ★双核与多核: 将两颗或多颗物理内核集成在一颗 CPU 上以 提高 CPU 性能 6、笔记本 CPU ①外观及类型:见《笔记本 CPU 型号汇总》 ②迅驰技术(参见《什么是迅驰技术》 ) 7、CPU 选购(参见《主流 CPU 性能价格一览表》) 1)品牌:Intel;AMD 2)系列型号: 3)真假识别 8、CPU 风扇选购(见图) 1)散热片材质 2)散热片表面积大小 3)风扇转速与功率 4)风扇转轴类型 9、 盒装与散装 CPU (参见 《INTEL 盒装与散装 CPU 真假识别》 ) 1)区别
    2)识别 10、CPU 故障判断与处理 1)机箱的噪音 故障现象:电脑在升级 CPU 后,每次开机时噪声特别 大。但使用一会后,声音恢复正常。 故障分析与处理:首先检查 CPU 风扇是否固定好,有 些劣质机箱做工和结构不好,容易在开机工作时造成共振, 增大噪音,另外可以给 CPU 风扇、机箱风扇的电机加点油 试试。如果是因为机箱的箱体单簿造成的,最好更换机箱。 2)温度上升太快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在运行时 CPU 温度上升很快,开 机才几分钟左右温度就由 31℃上升到 51℃,然而到了 53℃ 就稳定下来了,不再上升。 故障分析与处理: 一般情况下,CPU 表面温度不能超过 50℃,否则会出现电子迁移现象,从而缩短 CPU 寿命。对 于 CPU 来说 53℃下温度太高了,长时间使用易造成系统不 稳定和硬件损坏。根据现象分析,升温太快,稳定温度太高 应该是 CPU 风扇的问题, 只需更换一个质量较好的 CPU 风 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