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11-04-22):
我手上有一块T40主板插上电池不能充电而且插上适配器会发出吱的响声拔掉不响    量阻止正常没有发现充电电路有不对的地方   请大家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换过电池试过吗:电池坏了也不能充电啊

网友:
查查EC  检测到电池了吗

网友:
单用电池或单用适配器能用吗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以前修过一个,两个三条脚的管子,忘了多少编号了,你从贴子中搜一下,应该有人发过。

网友:
电池换过 倒是ec没有看过

网友:
响声是适配器发出的还是机器发出的?打火了吧

网友:
看看单独接适配器和单独插电池是不是都可以开机,看看充电灯有没有亮,一步一步检查!有声音很可能是某个MOS管挂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的那机子好了是ADP3806旁边的电容虚焊了加焊了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