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快车】修了台超牛的电脑,找不到南北桥

楼主(2011-04-22):
今天修了台超牛的山寨上网本,按开机键没反应,拆机,量供电,当量到华邦的EC[WPCE775]时,

发现它的晶振一端为3V,另一端为0,哈哈,原来问题在这,
更换晶振后OK!
据客户讲,才买了两个月,是inter的CPU型号D425,
他不知道这机哪里保修,呵呵呵!
机器修好了也很郁闷,居然没看到南北桥,
同仁们也来帮我找找,请多指教!

网友:
集成到CPU了吧?

网友:
cpu下面 kbc右边的就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北桥会那么小吗?

网友:
现在AMD的有全集成的叫什么APU,INTER应该还莫有吧。。。应该就是楼上说的那个

网友:
单桥吧。
桥边上有32.768K

网友:
不错 强大 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
LZ可以看图纸的不会没有南北桥的

网友:
新机啊,楼主真是太有才了,速战速决啊~,赞一个,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好像很小的那个就是,EC右边

网友:
这是4合一的啊

网友:
第一幅图中间哪个黑的应该就是南桥吧,北桥可能是在CPU里或者是单桥

网友:
那个IO右边的应该是桥吧!

网友:
蓝色快车  现在修本现在老牛XXXXX了么~~~~~

网友:
这些属于小问题吧

网友:
不会是NM10芯片组的吧!

网友:
这是什么牌子的  全集成  太强悍了  楼主拍照时把自己给曝光了  呵呵

网友:
这个是国外的上网本吧。一般都见不到啊 都在工厂里修的。。 南桥像那个BGA封装网卡那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月饼老师,不好意思,一样的图纸没找到,只找到了一个差不多的,论坛里有,呵呵

网友:
就是EC右边的那个。南北桥集成。现在的英特尔方案的上网本都是这个结构

网友:
这板好熟悉啊,,这CPU D425,是CPU与北桥集合成的,,我在工厂给他们修板都没有图纸的。。刚来。。这么快就有外修的板啊,还在保修期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修好的都是简单的,以后会写些更经典贴子出来,呵呵

修的过程并不写的这样简单!

网友:
NM10的桥,昨天修一三星的上网本.开机不亮,原来是键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机果然牛,你的图能不能分享下嘛,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你搜索一下N148

网友:
能找到图不算山寨

网友:
那天修一台假的苹果,更强大,只有一块,又不太像cpu。一块黑色的芯片就没了

网友:
这就是南桥
楼主修机速度真快

网友:
南桥                                              北桥显卡CPU

网友:
中间那个BGA封装的,四方黑色的就是南桥,型号应该是CG82NM,这个板是单桥的,集显。
CPU是D 425,说起晶振,还真坏的不少。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上网本啊

网友:
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    我正好有一个差不多的要修

网友:
EC旁边那个就是南桥,像BGA网卡芯片大小差不多。

网友:
有南桥 没有北桥的  SCH平台的机器啊

网友:
EC边上那个不就是南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20楼得朋友,你有这种上网本的图纸吗?

网友:
KBC边上的就是谁说没有。只不过小了点。灵动的就是这样

网友(2011-11-24):
黑色的那个不就是南桥吗,北桥应该在CPU内部,跟现在I3是差不多,不知道对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