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开机过LOGO后出现一把锁!

楼主(2011-04-22):
换掉24C的那个芯片,就OK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
哪是BIOS密码吧

网友:
被加密了 呗

网友:
试拆硬盘..看看是主板加还是硬盘加锁

网友:
锁旁边还有其它图吗?比如像圆柱形的东东

网友:
放电,不行就换BIOS

网友:
换安全芯片和BIOS ,两个芯片要求同一片板拆下来的 ..

网友:
就换无线网卡插槽下的24c的八脚芯片就行了。

网友:
换密码芯片咯

网友:
就是密码芯片动作了啊 换8PIN 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那个东东是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