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 不能保存时间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4-22):
一
笔记本
没装大电池 不能保存时间 发现小电池没电 更换之后问题依旧 并且插适配器自动触发 是哪里的问题
二
手
电
脑
交
易
群
笔记本

网友:
查下CMOS电路

网友:
CMOS电池的哪个扣也经常出现松动,看一下哪个电池扣两边有没有生锈之类的

网友:
必须查找.COMOS电路.电池..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查看RTCVCC电压,看小电池充电电路是否正常!你说的是自动开机吗
?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器 说下板号 我找下图纸 咱们一起研究下

网友:
要看那機型的COMOS电路的圖。。。研究研究

网友:
的帖子
电池没有电,怎么保存时间?就是电池有电,时间不能保存也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引起的,譬如有的电脑SUSP短路,南桥晶振异常,RTCVCC短路,COMS电池坏,都可以引起时间保存不了的,不要太片面了,呵呵

网友:
直接查CMOS电路

网友:
是个康柏的610C 假如装上大电池之后COMS能保存了吗?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下。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
大家都说CMOS电路了,,那个找个图纸慢慢查吧,,这个应该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