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笔记本板成功修复

楼主(2011-04-22):
今天接到一裸板,是长城的,Intel芯片组。版号M42G。
故障:接适配器不能开机。
   拿到主板后我就先目检没少件也没被修过。我就接上电源,待机电流0.01正常,触发后电流跑到1.6A左右,感觉应该显啦,心想没什么问题吧。正高兴时看见主板上冒烟了。我马上断电,触摸主板上的Q13很烫,我的手被烫了,用表测试短路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来换上测试还是短路。
然后就逐个排查,Q1/Q2/Q14都正常,拆了还是短路。继续查C2/C3也对地短路。再往后查到了屏接口,经测试1脚和3脚对地短路。最后发现1脚的针弯了,和2脚靠一起啦,挑开上电,顺利跑完电流1.6A显啦。
这个虽然是小问题,但是不细心的话还是会引起其他故障。

网友:
第一次发帖,怎么还有张图片没上啊,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没走大的什么弯路

网友:
这是长城的哪个型号的机器,,,

网友:
楼主可以将你的图纸分享出来吗?

网友:
拿来是时候是一块裸板,所以不知道型号,只有版号。图纸我已经上传,你们可以去下载

网友:
搞不懂楼主,待机电流0。1a怎么会正常呢。插屏线碰针是人为搞出来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提醒啊,第一次发没经验。应该是不小心弄弯的吧。

网友:
感觉技术不错,运气也好啊
要是多坏几个元件那就比较累人了

网友:
是 TOPSTAR 的M42G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头像很恐怖哦,呵呵
顶星代工的吧,

网友:
很不错啊 ! 给力!

网友:
是1脚和3脚短路吧,要是和2脚,那本来就是通的,不会短路地!

网友(点评):
在你的提醒下,我已经改啦。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跑到1.6A考虑显卡没过呢

网友:
待机电流0。1a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这维修有时候这些小问题很多,很难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1和3碰到一起啦,我发错了,这你都能发现,说明你细心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已经改过了,你没注意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心想也该显啦,可是插屏那里就是1针和3针碰一起啦。挑开再上电跑到1。6A就显啦

网友:
有好多本仔细观察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修机咋都这么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