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海尔W12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滴滴的叫

楼主(2011-04-22):
    客户拿过来一台海尔W12的机器。开机几十秒后有时候更快就会滴滴滴的叫。叫的时候大小写的灯一直跟随叫声有节奏的闪!
    所有外设硬件都排除过了不行还是叫。BIOS IO也都试过了还是不行。最后直接叫客户换了块主板!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现象的朋友。一般是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是你的键盘什么按住了吧

网友A:
裸板接上喇叭也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接上喇叭也叫吗?

  呵呵 你的头像和我的桌面一样啊!  难道这就是缘分?

网友:
楼主机器电流跳到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机器能正常使用。就是一直滴滴滴的响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