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HSTNN-C18C 电路图

楼主(2011-04-22):
机子是进液的。客户说进了4,5天了,把进液体清洗干净了。还好只有2个地腐蚀了一点,都处理好后,插电,测试有3.3V和5V。按开机没反应。开机板上的灯不亮,测量开机键有3.4V电压。按开机键有电压跳变。进液体的地方是南桥附近。进液地方的小芯片加焊的加焊了, 有时插上电,开关板上的灯可以亮,按开关,电流跑了一下就不跑了。现在主要是开关板上的灯不亮了。无法开机。之后换了个南桥。还是一样。都修了3天了。还没搞定
那位师傅有这机子的电路图共享一下。

HP DV6400.pdf

网友:
是不是其它地方有短路啊?你桥的换了,把管开机的元件都换上

网友:
这个貌似不像板号哦

网友:
那是机子型号。板号是不是这个
HannStar J MV-4
94v-0

网友:
hatoo la-2952P
  Rev:1A
2006.05.11
Made in China
Vender HannStar

网友:
跟HP nc6400的差不多
hatoo la-2952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机子型号。板号是不是这个
HannStar J MV-4
94v-0
hatoo la-2952P
  Rev:1A
2006.05.11
Made in China
Vender HannStar

网友:
LA-2952P是版号。可我记得HP NC6400也是这个版号,你和NC6400的图纸对一下,看一样不?

网友:
仁宝代工的LA-2952 你搜索一下 看论坛有没有啊

网友:
电路图我在别的地方找到了,现在我重新加焊了一下南桥,现在按开关机键,可以正常开机和关机了,就是电流只跑到0.668V--0.7001V。不上CPU只跑到0.446V。我查了内存的供电和时钟都正常,现在在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