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开机不亮特殊故障维修小记

楼主(2011-04-22):
                                     惠普V3000开机不亮维修小记
                945芯片组,纬创代工,板号:4F601
       同行告知该板维修史如下:都知道该机显卡通病,因无BGA设备故同行选择风枪直接吹亮,只求一个月过保就好;一个礼拜后返修,送往另一同行处BGA加焊  亮;两天又返,拆了重做 亮;一天又返,又拆重做,不亮,做显存,不亮,最终是:换显卡、显存怎么折腾都不亮。
       该板裸板拿到手看到显卡部分已经不太成样,到处是焊油,且严重发黄,显卡是原装的,芯片上已到处鼓包,因是没修好“贴”回去的,所以底下有连锡,拆掉显卡,清洗干净,确认:各供电部分无短路、无明显掉件后上电测试,供电基本正常,确是显卡部分问题。
       将焊盘清理干净,确认所掉为空点后上好显卡试机,意料之中:电流跳变正常,示波器显示跑码正常,外接显示器就是不亮,示波器监测内屏接口相关引脚28脚LDDC_DATA也无检屏动作,看来没那么简单!再次确认相关供电、时钟、补偿都正常,陷入僵局。
看来要换下思路了,考虑到动过显存,看来需好好查下相关电路,现在板上装的是现代(海力士)的显存,一看果然看出问题来了,如图1:

看板子上是现代的显存,那应该设置为:1110. 三星的设置应为:1111
而现在板上的设置为:0110
据说2修换过三星的显存也不亮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了,这样的设置按目前手头常有的显存放上去是不可能正常亮机的。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设置估计是师傅在做显卡BGA是碰到电阻移位,就想当然的“归位”了事,至于是有心还是无意就不得而知了。
看了下显存做的还不错,将设置电阻移位调至1110,上电,HPLOGO终于在外接的显示器上抛头露面了!
本来这板修这里就应该结束了,可是偏偏人怕啥他来啥:因为是同行拿来的裸板,无一样的屏试,还专门测试了屏线接口的相关电路正常,并反复用示波器确定主板也已经发出信息读取屏码片信息,认为万无一失才交的货,可是第二天就回来了:同行说拿回去装机内接屏不亮!
再次上电外接液晶屏,正常显示,示波器测图3
LDDC_DATA上很明显看到有读屏码片的脉冲发出,不亮?再次确认其他屏接口电路正常,现在唯一的解释是:屏线、屏部分问题。可手头偏偏就没有一样的机器来试,叫同行把屏(连屏带线及A/B壳一起)拿来试,确实不亮,真是我判断错误?一量屏线松了口气:LDDC_CLK对地阻值仅为30欧左右,比正常值低了很多,这样的屏能亮才不正常了!
这下又为难了:屏上还贴着封标,同行说保证试过屏是好的,不能拆!好无奈请走同行:屏拿走,板留下,明天过来试好给你!
今天下午,定的屏线和高压条终于到货,把同行请过来,拿上几个烂屏,接上屏线高压条主板,连点三块烂屏点一个亮一个,同行说:不好意思,他说屏拿去试过了,我也不知道,不是我试的,现在行了就好了不用再试了。
记录完毕。有错的请大师们指正,谢谢!

网友:
不知图3为何少了前面一点,郁闷了!再补下,不行的话要看的就自己开图纸看了,对不住了。

网友A:
楼主技术真的很高,小弟对上面楼主所说的显存设置不是很明白,比如如何看显存的设置?希望楼主能指点一二。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的显存型号设置相应的脚位为高或低,即1或0

网友:
请问楼主是怎么跳线的咯,好你没有哪个开关吧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好榜样的

北京的狗很笨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

北京的狗很笨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榜样 主板是有读取 屏幕码片的信号的

网友:
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也是不明白。是哪里对哪里,在那里看啊。

网友:
麻片不是DELL才要改的吗

网友:
存储器的ID 定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板子上是现代的显存,那应该设置为:1110. 三星的设置应为:1111

而现在板上的设置为:011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意思就是先前幫修的師傅換過顯存但卻沒跳電阻導致顯晶無法正確讀寫顯存,所以畫面出不來,這在Acer 及仁寶的 CL51 顯卡上也有同樣的設置,也就是不同的顯存顆粒要設置不同的電阻位置

网友:
楼主, 你怎么看出来的是1110的呢?   移动了电阻的位子  要恢复原状? 图纸上的电阻我看就一个样?

网友:
请教一下 "因为是同行拿来的裸板,无一样的屏试,还专门测试了屏线接口的相关电路正常,并反复用示波器确定主板也已经发出信息读取屏码片信息"

如果是开机的主板,你说的这部分都要测试哪些信号啊,看你只提到啦一个“LDDC_DATA”,另外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来测量吗

网友:
更换显存时,不一样品牌的要设置一下呀。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一点的示波器才可以看到,万用表就不用试了

网友:
好详细,不错,我来收集下学习了

网友:
我的示波器也看不到吧

网友:
。。。关键没设备啊,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问题,都需要测试哪些信号

网友:
如果有个真实图片来看就更明了了

网友:
曾经用两种不同牌子的显存混用,没设制过,照样正常使用。

网友:
现在还是在为显存的那人1110看不懂。是不是1是有电阻相连。0为电阻相连。以这个高低法确认显存类型

网友:
我也看不明白,显存定位是什么意思 11111?

网友:
回复 网友F:

1为高电平,0是低电平

网友:
LDDC_CLK对地阻值仅为30欧左右,比正常值低了很多,这样的屏能亮才不正常了!
...请问这个信号怎么判断的。。

网友:
无边好像有说过这个问题的

网友:
看着眼红啊  不是看技术  是看到那些分    按这样的加法   再有几个帖子  你就是版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耐心加细心很不错!楼主是高手哇
只是一事不明,‘‘看了下显存做的还不错,将设置电阻移位调至1110,上电,HP的LOGO终于在外接的显示器上抛头了’’请问这个设置电阻在哪呀,怎么看能给个图最好,谢谢哈

网友:
这么好的文章  怎么不加精

网友:
楼主好水平 这个机器修的那个拽啊

网友:
,‘‘看了下显存做的还不错,将设置电阻移位调至1110,上电,HP的LOGO终于在外接的显示器上抛头了’’
这个我也不懂?我只知道有些台板上有开关让你调的,笔记本上难道没这个开关吧?难道是由电阻来担当开关的功能?

网友:
学系 了  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分析的超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确实有一手

网友:
太精彩了。高手。请问能不能给个QQ。我的QQ是59754666

网友:
要相信自己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