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不跑码

楼主(2011-04-22):
我今天遇到一块主板,上电不跑码,测CPU旁场效应管上管有12V电压,而下管没有电太,CPU风扇在转,就是不跑码,是怎么回事啊。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问题说的不详细,你都查到cpu供电了,那先修啊

网友:
先测其它电压正常不,如内存的

网友:
首先确保其他供电正常,再修cpu供电

网友:
先是桥的供电。。在内存供电。。。最后才是CPU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