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第A14脚对地短路 什么坏了?

楼主(2011-04-23):
PIC第A14脚对地短路 什么坏了?要怎样搞啊?

网友:
网卡或南桥坏了

网友:
网卡我已经焊下来了 还是短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PCI啊,下南桥看看短了不?

网友:
查USB中间二脚也短就是南桥了!

网友(2012-09-17):
待机 电路图 谁有 发下 看看

网友:
再测量一下USB中间两脚 ,如果也短说明南桥坏了

网友:
那就是3.3vsb短路了,不是网卡就是南桥,可能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