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进水,外接CRT可显示,LCD无显。寻求思路

楼主(2011-04-23):
一台HP CQ45-307TX
仁宝la-4102p主板。

键盘左边进水,机器不能开机。拆开后目测无明显损坏件(主板上似乎没有进水,无水渍),处理外壳和键盘水。再将主板干燥,上电液晶无显示,但外接CRT可以正常显示。加电测高压板上有19V供电,控制脚BKOFF#无电压、亮度调节脚INV_PWM也无电压。将液晶屏线拔下再加电液晶也无白屏现象,高压板上电压也还正常,控制脚和亮度调节脚还是无电压

想问一下这机器的LCD背光是独立的吧,不需要先检测液晶屏正常后再给LCD供电吧。

求解~!

已解决,原来是屏的排线断了,接口处的第27脚红色的线断了。查图纸是3V供电。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先仔细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