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A主板维修

楼主(2011-04-23):
机型:联想K41A
板号:LA-3591P
故障:待机不正常,无法开机。
同行拿过来的机器。刚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5,按开关无反应。仁宝代工的机器,待机0.05肯定有点不正常,待机3 5V肯定没有出来。拆开后看到大的MOS管基本都动过了,EC 待机芯片,显卡芯片全动过,搞得没心情了,客户又催得急,真闹心,生意不好,怎么着也得做下去啊。我是直接量的P3节点的对地阻值为50,后级有短路 直接在此点接条线出来用10V电压烧。刚通电。板上一缕轻烟,B+的对地阻值正常了,仔细一看,PU12已经殉职了,从料板上找了个ISL6268换上去后,待机0.06,但有时候又是0.01-0.02,量B+还是不太稳定,17V-19V一直跳,把PQ11加焊了一下,电源接口也顺带着用烙铁点了几下,待机一直都为0.06,待机3 5V电压都出来了。直接短接板上的开关触点。上电0.4几。会掉电。有时候又正常能亮机。多试几次后就再也亮不了啦。还好没装机器里面。开始以为是显卡板问题。因为显卡板也动过啊。。。哎。。真命苦。
还是查下工作条件吧。量1.5V电压只有0.4V多。PU12工作条件,19V,开启信号都正常。PVCC不正常
板上PR216标称4R7,实测800了。直接料板上找一0欧姆电阻换上,通电电流刷刷上去了。试机稳定。装机收工。
真的是生意清淡。

就是图中这个PR216我直接上的0欧姆了。
台子是很乱。但我相信咱这些兄弟都差不多。。。虽然乱,但自己知道东西在哪。一找就能找到。
听说多上传图片,系统能多给点分。。。大家都扔点过来吧。。。

网友:
有几张图片,系统一下子就给了15分。啊。。。

网友:
好主意,谢谢兄弟

网友:
公共点短路用10V烧啊,我都是直接用19V烧,

网友:
烧鸡 慢慢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