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开机 无复位

楼主(2011-04-23):
有个顾客的电脑通电自动开机 打开一看网卡烧穿了 焊出来 还是通电自动开机 有个电源IC很汤手 也焊了下来 还是自动开机 无复位 求解 本人新手上来 求前辈指点
电脑

网友:
自动开机,查绿线相关电路,无复位,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什么板号芯片组都没说明,让别人怎么帮你?
不同的芯片组开机的方式都有区别的。

网友:
能关机就是正常的啊,不过不能关机,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Nvidia的时序比较麻烦,还是查查绿色线所连的东东吧

网友:
再BIOS里把网卡屏蔽了试试

网友:
查绿线到io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