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90M-M rev:1.0修复一例

楼主(2011-04-23):
型号:清华同方台机主板 K8M890M-M Rev:1.0
故障现象:不上电
此板采用VIA vt8237r plus + AMD时序芯片It8282M控制开机。
当触发开关时,南桥收到开关信号,置高SB_PSON#,经过一个三极管转换到达IT8282M时序芯片5脚SB_PSON#
芯片各工作条件满足后,拉低9脚ATX_PSON#,ATX上电。

直接测量时序芯片5脚SB_PSON#为3.2V,不正常,再测三极管Q46C极为3.2V,测量三极管b极为1.6V,很明显,三极管损坏。
从料板找一个t04换上去,触发开机,上电,跑码,此板修复。

最后附上8282M芯片引脚图: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思路明晰 值得肯定 是成功的维修实例

网友:
典型南桥+时序芯片的开机电路,不过没有图,楼主能简单弄个原理图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