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衰弱的问题

楼主(2011-04-23):
电脑电源在经过一段时间使用后会出现衰弱的现像,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什么牌子的电源不会或很少出现衰弱?望有高手解答,小弟多谢了。

网友(点评):
估计你所说的衰弱,其实就是电解电容失效或漏液引起。另外还有风扇不转引起线路板烤焦的。

网友:
电子产品都是有使用寿命的啊

网友:
主要是一些电子器件老化了而引起参数的变化以及CPU和主板的老化而功耗增加,

网友:
电子寿命多长

网友:
电解电容的电解液会慢慢挥发,改变电器的电器性能。

网友:
还与你使用的时间频率有关系。

网友:
各位说说看什么牌子的电源能好一些呀?

网友:
现在电子器件的质量真的不怎么样,顶多达到个保修期的时间
如果每个配件的质量都上去,这产品寿命肯定会长很多

网友:
不是很理解啊,怎么个衰弱法

网友:
电池本身就是一种消耗品,现在市场上的电池平均寿命都在充电四百至五百次左右,

网友(点评):
电池????LZ说的是电脑电源。

网友:
寿命有限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网友(2011-05-26):
正常使用的话,最易老化的零件就是电容了.

网友:
现在的电源我个人认为航嘉还行吧

网友:
自己修的时候,把元件换成好的和正品元件;就会很耐用的!这个就需要你购置相应的仪表仪器!要不,光判断元件好坏就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