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楼主(2011-04-23):
请朋友们帮忙,谢谢
下图是HP 4411S图纸里几个截图,请大家帮我解释一下画圈部分的含义,谢谢,感激不尽。

网友:
你不用搞明白是么子意思,只要是HP4411 或者4416的机子,你首先搞BIOS,如果还不行就搞显卡

网友:
想解决怎样的实际问题

网友:
挺复杂的,还是要好好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图纸里的,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