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讲解下LD7575的电路图

楼主(2011-04-23):
(图片)

网友:
这个我还真有!!是长城内部资料!要的话告诉我声给你传!!你是不是要测短路啊?就一个GND

网友:
你也在找啊我手上一块也是7575的 故障时5V偏低 只有4.8 14V正常   也不知道从哪入手 ,换了7575后升到了4.95V   检查取样电路的时候14V取样电阻往回安装的时候电容里剩余的电在焊接电阻的时候在焊口打了下火 14V就降到了10V 5V就只有2点多了 ,正不知道从哪下手呢 求高人们指点我的那块板的电路图
你要的电路详解我给你找了份啊

网友:
现在14V的电压升上来了 是C213 C211 两个470 UF 的电容漏电 ,但5V电压还是偏低的 4.7V  可叫俺咋办啊 哪位大哥出来指点下啊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给你个好理解的图看看。

网友:
我要的是他们的工作原理 脚位定义要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