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3):
华硕X50SL装系统难求解,很难装上系统,到进度条的时候蓝屏,好不容易装好进系统,现在就是每次启动。进度条至少要跑20圈,才进系统。在系统里运行都正常。无线网卡和光驱都拨下试过了。硬盘我换过了。
华硕

网友:
拔掉无线网卡试试。我碰到一台,拔了网卡好了,后来证实网卡坏了。和你的现象一样。

网友:
把PCI设备屏蔽掉,拔掉光驱试试

网友:
这个会不会和硬盘模式有关,比如ACHI

网友:
安装原版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