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315)引导死机

楼主(2011-04-23):
东芝L310(315)可以正常点亮到引导系统的时候就死机了。刷过BIOS 换过南桥 问题依旧。
用U盘也启动不了

各主要电压正常

有没有兄弟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
还是直接换大电容

网友:
可以试下看

网友:
NEC大电容.。。。。

网友:
直接换nec大电容就好了 通病问题

网友:
换一个呀.哥也常做这种事.这个本问题多多,就换NEC128

网友:
杀一下那个NEC电容试一下

网友:
都是牛人啊!呵呵!

网友:
硬盘检查没

网友:
和连接硬盘线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
楼主用优盘也不行,就不用去查什么连接硬盘的线路了吧。楼主现在好了,呵呵请楼主发话

网友:
兄弟们说的大电容是CPU反面的两个电容吗》?上面写着NEs eN8

这个我换了还是不行

--------------------------------------------------------------------------------------------------------
刚刚又到论坛上去找了下贴子。发现你们说的NEC 大电容这个机器上没有 昏

网友:
看是不是硬盘的事啊

网友:
加焊CPU滤波电容不行的话   换硬盘  CPU   检查硬盘借口的工作条件和 状态

网友:
还用就是放电

网友(2011-05-29):
别人都说了 U盘也引导不了啊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