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主板不触发修复一例

楼主(2011-04-23):
     同行送修杂牌945主板一块,客户说不触发,还原故障后,开工,先上图,

先测量,3VSB,只有2伏,一会就更低了,赶紧的关掉电源,用手摸发现两个原件,非常的热,

   不多测量了,昨天,我们这里打雷了,网卡击坏了,拆下,

很简单的故障,但对于新手来说,可以学到点东西,老手不要拍砖,

网友:
3.3VSB对地了、幸好没有打到南桥啊!呵呵!

网友:
台式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三个字下次再说就扣你分了

网友:
打雷了,下雨了。生意也就好了。

网友:
哦,遇到这种问题郁闷

网友A:
网卡芯片损坏后,一般是更换芯片,还是安一块PCI网卡?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没找到好的,加了个独立的网卡

网友:
天气热了店里生意也好了

网友:
幸运,牺牲的只是网卡芯片,深刻学习了。

网友:
夏天这类故障很多的。

网友:
每次打雷都有钱赚,维修果然看天吃饭

网友:
维修希望打雷。

网友:
盼下雨打雷

网友:
昨天一板测到3V对地短路,是1394芯片发热,拆掉就OK了。

网友(2016-02-11):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损坏后,一般是更换芯片,还是安一块PCI网卡?

可以安一块PCI 独立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