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1-04-23):
一个杂牌电源通电自动开机。14 ps-on连的电容换了,LM393N换了,还是一样啊。大家修到过没有?

网友:
查一下绿线线路,应该是对地短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有5V多啊

网友:
量下各组电压正常不?正常跑绿线!

网友:
用的是什么IO,如果代开机功能的,可以代换一个适一下

网友(点评):
电源什么时候用上IO了?

网友:
绿线,逆向跑线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说电源,通电自动开机啊。没有接主板。。。

网友:
没接主板,通电自动开机?实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
查7500第4脚电压,如果超过3.5V,换7500

网友:
没插在主板上吧?

网友:
从绿线向回查找故障点,,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电源不接主板时通电自动触发上电(也就是电源自动上电),这时PS-ON为5V,换过PS-ON的电容和LM393.
那量一下494的4脚是不是为低电平?低电平的话查下图中C14、Q6;高电平的话换494.

网友:
这个问题只能等待高手了  电源维修需要专业和经历啊 抱歉

网友:
ATX电源自动触发上电!绿线高电平、换过绿线电容和393。
查494/7500的4脚电压:低——查Q6、C14;高——换494/7500。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

网友:
494/7500的4脚对地短路了。挑开该脚,如阻值正常,查相关元件,短路的话,直接换IC。

网友:
15楼得说得很好啊,可以借鉴啊

网友:
要检一下494IC的第四脚,看高电位还是低电位,如高高电位说明494坏了,低电位就要检外围零件

网友:
电源内部PSON对地了。反向追下线不难解决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风扇不转,但有输出(电压偏低),等高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电路图 看不完全 能给我发个完整的电路图吗  谢谢了
reaker_sunny@163.com

网友(点评):
相关图纸论坛里有的

网友:
我也见过这种故障,不过没修好,后来找了个资深的师傅,他查了几天后是在AN494旁有个小电容坏了引起的,不过我忘了是哪个电容,这种故障很少见的。

网友:
我感觉也是494坏了

网友:
怎么我觉得不少见呢。我修电源不多。就有两个长城都是通电自动触发上电,懒得修了

网友:
494  第4# 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点评):
死区控制!高电平(3V以上)关闭主供电脉冲输出。ATX电源正常工作时494/7500的4脚为低电平

网友:
如300V电压正常  换待机5V和IC供电滤波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了 叫客户换了吧  还能盈利

网友:
LZ修好来分享下经验

网友:
14楼分析的对,可能是开机待机部分出现在问题,Q6如果被击穿,会引起自动开机

网友:
绿线接地了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