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逸彩9600GT 主供电对地短路 还能点亮

楼主(2011-04-23):
场管对地 0欧  电感对地0欧  GPU电容0欧     换过很多个万用表

网友(点评):
表的误差大.

网友:
短路了,开机后有电压没有?可能是集成度太高了吧?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 逸彩9600GT-GD3白金版 1GB M10  50块收回来的 我试下,测量结果  fluke  15B 二极管档,红接地,黑接测试点 上面的电感004 下面的电感信047

网友:
这要看在什么电路上  就好比你上着cpu量供电电感处阻值一样

网友:
没见过供电对敌了还能点亮的,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仅仅是因为内阻小,而不是短路,,,不然怎么会正常工作,,

网友:
阻值本来就小,万用表测不出,要不你用线直接把电感短路试试,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这这个对阻值不应该用二极管档,,要用200欧姆档。。不过我喜欢用指针的,就习惯了

网友:
表的问题,有些事看不出来的,比如0.02左右的

网友:
像10楼说的那样!用200档试试就会不同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充放电引起的

网友(2011-05-23):
对地能点亮还没有看见过

网友:
测试问题,档位用错了,测试核心必须要欧姆最小档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