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显示特别暗

楼主(2011-04-23):
如题,该怎么修哪

网友:
楼主搞的是什么呀?能说的清楚点吗,让大家也好帮助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AGP显卡显示特别暗,该怎么修啊

网友:
饿...说具体一点嘛

网友:
能显 就是暗吗? 显卡的供电偏低把

网友:
显卡上有一个亮控电阻,通向主芯片内部,你查下主芯片周围的电阻是否偏移正常值,如果都正常的话加焊下主芯片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