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损坏,显卡花屏等资料 求转正

楼主(2011-04-23):
1I/O损坏的几种常见现象:

1 VCC5对地短路;
2 CO C1 C5 07 循环跑;
3 FDD接口34#无5V电压输出;
4 、主板不能触发;
5 、主板自动触发(SmscI/O)
6 、主板不开机;
7 、主板无复位;
8、接口使用不了。

二、显卡花屏:
1、在DOS下可看清楚字符;

(1)
加焊VGADVI接口和外围元器件;

(2)
加焊Bios;

(3)
加焊显存;

(4)GPU
.
2 DOS下看不清楚字符:

(1)
有显存损坏,可用触摸法去判断,发热的损坏;

(2)
测量显存对地阻值,用比较法.
3、在DOS下无花屏入系统下花屏:
①、Bios DATA 错乱;
②、主芯片GPU.
4、缺色:VGA/DVI 接口维修方法一样.
5、驱动无法装上:
①、排除显卡Bios问题;
②、更换GPU.
6、显卡兼容性不好:
①、升级Bios文件;
②、 更换GPU.(老化或不良)

网友:
这样可以转正的话。那我以前早就转正了。。呵呵

网友:
能想到与大家分享,楼主的心肠不错,加油哈,祝你早日成为维修高手

网友:
像这样的我原来也常发的,不过,也得一步步向上走呀,
保持良好的心态,会转正的,祝,共努力,共成长。
呵呵

网友:
发一些好的,维修资料和维修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