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场管,导通后,有没有流向限制,D》S 还是S》D?谢谢

楼主(2011-04-23):
P沟道场管,导通后,有没有流向限制,D》S 还是S》D?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好像没有限制吧,你看图纸啊。管他S D流向,的只要导通条件够,但是不换错管子   ,就OK

网友:
只要是场效应管的开启条件有就可以,D和S间没有流向限制。

网友:
没有流向限制,开启电压起来就可以用的,注意型号,不能换错

网友:
我怎么记得P沟道,有流向呢??N沟道是没流向

网友:
以前也一直认为有流向限制,后来饼哥很形象的讲了一下,算是彻底明白了,哪边电压低就流向哪边

网友:
水往低处流~~~~电也是啊

网友:
没有流向,N沟道一般S极接地,D极接VCC,所以说N沟道一般是D极流向S极,P沟道一般S极接VCC,D极接地,所以电流由S极流向D极。准确的说N管,P管没有流向限制。

网友:
有最高值,没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