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英伟达nf4-4x的困惑

楼主(2011-04-23):
今天修主板不爽,把翔升主板NF4XN-AM2的NF4-4X的桥焊冒锡了。想修复所以找料板拆,找到2块华硕的754的板,型号分别是K8N4-E SE和K8N4-E.请问这2片754针的NF4-4X可否替换翔升AM2的双核主板的桥?
NF4XN-AM2

K8N4-E SE

K8N4-E

前提是我上网查了,他们3个都是NF4-4X的芯片,无后缀,外观和焊盘都一样。可是为什么同种芯片的CPU支持类型和内存类型,核心数量是不一样的?还有情况帮分析一下。原来的华硕K8N4带SE的桥坏了,我用不带SE后缀的主板的桥换上,然后用CPU假负载打AD阻值发现北桥的AD线都是要不开路要不短路,没有之前的几百欧姆的阻值了,没有安装反了的情况,我认为可能是引脚功能不一样。于是对NF4-4X的芯片比较困惑,是否有所区别?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nf4-a3可以用NF4-4X-A3换。不过变成4X了
跟第一个不行吧。没换过

网友:
这个,不可以

网友:
直接买了个一样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 相同的问题呀 映泰的主板 1个nf4-n-a3 一个是nf4-n-b1 主板的型号是
映泰 nf4 am2l
两个单桥有什么不同吗

4x是pci-e 变成了4x了吧
可以用 nfx-4x-n-b1的 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