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A1181不装硬盘白屏,装硬盘显示一个苹果标字就掉电,

楼主(2011-04-23):
早上接了一台苹果A1181不装硬盘白屏,装硬盘显示一个苹果标字就掉电,
有那位大哥修到过这样的问题的指点一下,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掉电后接开关键他也一样显示一个苹果又掉了,急呀板主们给点指一下迷经呀

网友:
系统坏了,硬盘坏了的话好像白屏吧。不行的话修主板啊

网友:
但我是换硬盘是白屏用他原的还可以显示苹果标字

网友:
那这样肯定就是软件了山,重装下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怎么装系统,因为在LOGO那里就掉电,没有办法进BIOS呀,

网友:
搞个硬盘在别的电脑上分区,GHOST系统不要跑,再装到苹果机上就可以,今天我也装了一台,只装XP和一般的电脑没什么区别

网友:
跟你讲苹果机没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是普通分区吧,,只能在他本机上分区才可以的哟,在别的上面我还不没有试过

网友:
谁知到这个系列怎么装的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重装就行了,就用普通的GHOST盘就可以了,从光驱启动,开机的时候按住ALT屏上面会有光驱的图标让你选择的。

网友(点评):
开机要选择进光驱或者硬盘是按着哪个键?求解

网友:
修掉电吧------------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苹果还有这种问题啊,见识了

网友:
苹果机不装硬盘的话白屏是正常的,这问题照楼上说的做,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能进系统,了,这种不做系统能用吗

网友:
封贴,本人以修好,感谢大家回复,

网友(点评):
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2011-05-23):
是装系统好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方向键就可以了,选择了之后,按回车就行了。

网友:
楼主也没有告诉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装完了,自已就出来声音了吗?
我装了一台,装死没有声音

网友:
先装下系统吧   在考虑换个硬盘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有苹果光盘最好,没有用PE光盘引导试一试

网友:
楼主又学到一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