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6S-S3 诊断卡四个灯都亮

楼主(2011-04-23):
有块GA-M56S-S3 诊断卡4个指示灯通电就同时亮
自动风扇转,诊断卡不显示代码,是哪里短路了。具体从哪里查能解决。
不显示

网友:
你刚入门吧。
故障现象描述的就像是只会装机的。多看看论坛学习下。以后说点专业的测量信号电压的值。。
自动风扇转。关不了机就IO坏。

网友:
怎么能证明就是有短路呢,,

网友:
那几个指示灯亮?

网友:
诊断卡的—12V +12V +5V +3.3V的灯都亮,我量了下开机针电压 0.9V,正常不是3.3或者5吗
而且诊断卡正常是+3.3V的灯亮,别的灯是不亮的。而且是通电就开机了。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是新手。有些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指点下

网友:
多泡泡论坛吧 里面有你很多不懂的东西

网友:
学习了。努力中 学习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