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2000 充电.灯一时红,一时绿.

楼主(2011-04-23):
直接插着充电器,完全可以玩.

装一个好的电池上去,不开机.

插上充电器.灯一红.1秒,然后就绿一秒..

如何解决 ?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看下电池坏了没有,电池没有问题话,拆机查充放电路

网友:
电池,完全没有问题的.

已经换过.2.3个.好的电池试过了.

都是一样的反应.

网友:
应该是充电模块有问题了,我修过一个开机不插电源就红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模块的问题.

请问如何去解决 ?

有没有图指点一下,那个是充电模块?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充电模板也不知道啊,这就太难说了。靠近电池接口的一个小的BGA芯片就是充电模块的。型号一般是:MB44C016A

网友(2015-01-24):
充电IC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