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烧桥堆问题

楼主(2011-04-23):
    接到方正19的液晶,拆开看保险烧 了,量一下桥堆也挂了。换上新的后,量一下阻值400多K欧,然后通电正常。装机测了10分钟不到,又烧了,桥堆和保险全挂。请问这是哪儿的问题?

最后证明应该是之前那个桥堆可能有问题。换一个之后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桥都击穿了,开关管没烧吗?

网友B:
测试大电容【耐压400多伏那个】是否漏电,并杜绝劣质元器件。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整流桥本身有问题了,是220V市电吗?
整流 桥就四个整流二极管,就烧这个?
很好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整流桥本身有问题了,是220V市电吗?

是220V市电。如果我再换个桥堆还烧应该查哪儿?
另,我用灯泡代换保险,量输出5V和15V正常。测了一会儿也没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大电容【耐压400多伏那个】是否漏电,并杜绝劣质元器件。

是啊这个差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大电容【耐压400多伏那个】是否漏电,并杜绝劣质元器件。

测过了,绝无漏电。

网友:
可能是你换上的元件,参数太小了吧,,,当它烧掉时,保险自然也又烧了

网友:
你看看你换上去的 参数和原来的参数 是不是差不多的 啊

网友:
大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桥堆换的是正品的话,把电容器代换掉,电容有时取下测量正常,装机却不正常。

网友:
当桥烧了其中一个管子时,市电就由它构成回路了,,此时开关管上的电压并不大,,

网友:
应该查下开关管和后面的稳压把馈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大电容有脚有没有漏液,把热敏电阻换掉

网友:
看下周边有没有元器件变质

网友:
遇上劣质产品很头疼   很容易扰乱头绪   本来换了就OK的  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挂了 头疼

网友:
杜绝劣质产品。

网友:
400V的滤波电容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