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已近刷BIOS了

楼主(2011-04-23):
一台联想X200的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反复报警,知道有BIOS的通病,拆开看到北桥一个保险烧了,换一个还是一样,刷BIOS后,可以开机了,以为好了,没有想到还没有进系统就谈出一个intel(r) me unconfiguration in progress的东西,这个英文我是不懂,现在不知道哪么搞了,请哪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前辈告诉我一下,我在线等答案啊,

网友:
还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我马上重新刷一下
看看情况

网友:
你把所有的设备都装上,也许会好的!我试过的,在SONY上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
刷好了 把BIOS贡献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刷好了后把机器全部装好了后才知道的吧啊,没有掉一个东西

网友:
资料版本不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341457要把那两个压缩文件一起下,我就是在这里下的,之前是要别人帮我刷的,不知道他刷的是不是这个程序,我的编程器没有16个脚的拿过座子,刷不了,

网友:
BIOS的板本不一样,可能要刷低板本的

网友C:
这个机子的U蛮高的是P8600的,,,只是不知道为么子用的系统哪么怪啊,用的是VISTa的,还是正版系统,家庭普通版,可能是要刷低版本的BIOS吧,我先把这个BIOS刷了在看这个BIOS可不可以

网友:
看下有没有漏装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种机器我装了好几次了,这次没有少任何东西,不知道为么子这台机器不接屏的时候是不开机的,电流就到0.6的时候就不动了,就像没有插内存的一样的,

网友:
BIOS 又搞了,好是好了,但是进不了系统,要激活码,每次都没有谈错了,都正常了,就是不知道激活码,有VASTA的激活码的人发一个给我,BAIDU里面的不要啊,都实验了,没有用

网友:
哪个有X200  7457    CH1  的BIOS啊   别的版本不要啊,我刷了2个了,都不行啊,

网友:
应该换个版本的bios刷下。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到官网上下一个最好啦

网友:
听说有这个通病   但还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试一下这个行不行?这个是从机子里面刷出来的。

LENOVO-6DET62WW(3.rar

网友:
嗨。修个机器真的不容易哦

网友:
这还没遇到过啊,不知道有没有不要拆机可以刷的咯,跟ACERZG5一样不要拆机

网友:
修好了机器可以点亮就行了,激活叫他重装个XP在收钱,呵呵。

网友:
不知道此机支持盲刷不?

网友:
下个低版的BIOS刷吧,

网友(2011-05-23):
诶  扣了N次分一次没下下来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这样的电脑,问题也是一样,还没搞好!

网友:
   都可以进系统了, 是不是系统出问题,有没有先排除软件,硬盘个个问题呢 ,如果还不行就应该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提示有某个设备在BIOS没有正确配置。应该是你刷的程序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老乡哎  我也是南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呵呵。我QQ1697637277
你也是做维修的吗

网友:
问下,这个机器待机有3v 5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的             。

网友:
恩恩。谢谢,这个机器我查了51221都工作了就是没有3v5v,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提,我没有这个芯片就没有换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恩。谢谢,这个机器我查了51221都工作了就是没有3v5v,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提,我没有这个芯片就没有换

网友(2011-06-24):
碰到两台这样的机子都没有刷好

网友:
耐心很重要哈哈..

网友:
搞好的BIOS贡献出来呀,还有就是这个系统需要激活可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哟。给顾客装一个等着收钱好了。

网友:
7457的不知道能不能刷!!试下看!!!

网友(2011-08-01):
好不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子的U蛮高的是P8600的,,,只是不知道为么子用的系统哪么怪啊,用的是VISTa的,还是正版系统,家庭普通 ...

X200  16脚的我可以刷!!

网友:
刷个子2。4版本的就可以。

网友:
我今天也接了一台 大家祝福我吧

网友:
这个应该换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