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

楼主(2011-04-23):
一块映泰TF520主板,网卡插上去灯亮没反应,没连接上,我换了独立网卡显示已连接上,可是PING什么都不通,上不了网,我把板载的网卡拆了还是一样,什么问题?
上不了网

网友:
映泰的主板 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

网友:
系统也有可能

网友:
一般PCI槽独立网卡不能用都是桥

网友:
用PCI网卡试一下 可能是桥挂了呢

网友:
我修过一块845GL,PCI能认网卡(网卡系统确定好),数据包发送0,南桥,时钟,换了没用

网友:
换南桥啊。

网友:
弱弱的问问~!~网线是好的吗?!~曾经的心结!~~

网友:
先软后硬吧,做做系统,换换网线,网卡,最后再做桥吧

网友:
如果USB口能用的话,买个USB网卡不就结了?

网友:
USB网卡是没试过,别的都试过了,系统网线什么都换过了。桥就不做了,直接跟客户换板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把网卡关了 哦

网友:
吴清旭
的帖子
在BIOS里将板载的网卡禁用掉,再重新更新独立网上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