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死机问题

楼主(2011-04-23):
七彩虹G31主板,七彩虹9500显卡,WD500G硬盘,金士顿2G内存;听音乐用QQ或酷我音乐会出现假机,另主板USB传输数据非常慢,按键盘最后出现如下图:

网友:
系统文件被破坏,重装系统。

网友:
系统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重装再说。

网友:
把系统换了再说,

网友:
顶你一个,兄弟

网友:
系统装过了N次,还是这样。。。。求解

网友:
硬盘换过,系统也换过,求救。。。。

网友:
如果确定不怪硬盘和系统,可以考虑内存。曾经遇到过一列,内存会引起个别软件工作异常。估计是内存兼容性不好。

网友:
您这也许是硬件兼容问题,也替您着急!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系统的问题~要不装个纯净安装版试试,如果按你的说法硬盘也换过了,那就剩下内存和主板了,还是用排除法吧

网友:
有可能是CPU温度过高

网友:
换内存试试吧  我曾遇到过两例因内存问题导致声卡和显卡驱动不能正常工作的问题

网友:
假死的问题,第一系统,再者硬盘,再内存。尝试换个CPU,CPU软坏也会出现奇形怪状的问题!

网友:
楼主后来确定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的,看芯片组,换IO或是压南桥看看

网友:
兄弟七彩虹g31的垃圾主板挑内存的。我就碰动过这种垃圾问题

网友:
南桥有问题的了,

网友(2011-12-11):
可能是南桥了,兄弟重新焊接一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