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3.3V线有3.8V正常吗

楼主(2011-04-23):
一台主机总是死机,检查电源电压,其它的电压都还正常,只是3.3V达到3.8V。-12V只有-11.4V。这块电源算正常吗?

网友:
我晕死  了 干什么这样麻烦啊  你直接去换一个新电源 试试 不死机就好喽

网友:
也应当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网友:
谢谢,我是帮客户排除故障,450W电源,额定300W。用的AMD425叁核处理器,GT220的显卡,500G硬盘,外接设备带齐后死机,按理说电源功率应该够用才对的,外接也就是摄像头,鼠标,音响,没什么高耗电的东西。CPU已经把温度降下来了,但是加装的机箱散热风扇启动后进入系统就容易死机。所以怀疑电源功率不够,有故障。希望有什么好的维修方向,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是真正的额定300W,那是够用的
死机不一定就是电源方面的问题,好好逐一排查

网友:
算正常偏差不大

网友:
300W按你的配置绝对够用了,你可以到航嘉电源功率计算器算算的哦。
电源各线电压各个信号详解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1935-1-1.html
看看正常的电源应该是多少伏吧,有用的话记得顶下贴哦。呵呵。

网友:
这应该算是正常的,你再检查一下其他的方面

网友:
麻烦的问题啊。最好是一个一个的测

网友:
供电电压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我觉得偏差还是大了些,特别是3.3那组,正常的电源我没见过这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