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联想的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04-23):
型号XM-WL 19AH.故障插电屏有一种漂移的感觉还没有开机就这样,按开关电源灯不亮,拆机看有一个电容鼓包换掉,试机亮。装机插电又开始漂移,我还以为有短路拆开试机也不行,侧驱动板好的,电源板插电,测5V12V不稳定一跳一跳(我感觉电压一闪一闪就是电容的事),反正也不忙把所有电容都换掉,电压还不稳,看看前面测大电容正常,203D6(LD7575引脚定义一样)第八角电压200到300之间一闪一闪的,6脚供电也一闪一闪的,6脚接电容25V47UF,难到是这个的问题,我修大部分电源板大概都是50V给它供电的,管它了,换掉,电压稳了,没有联想电路图随便找了一个。就是C2。电路板上是C114.

网友:
你现在显示器是好了还是没好呢????

网友:
他说电源芯片供电角的电容更换后就好了,电压不跳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了,正在测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已经好了,听说电容用二极管档测的时候,会慢慢阻值增大,可是这个电容我测了一下就像开路,一点反映也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最后确定就是电容导致ic供电不稳所造成的了

网友:
这种情况就是电容失效没有容量了,不起滤波作用,带负载能力差,造成电压波动的原因。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跳变引起的画面漂移。以后遇到可以这样子检查一下了

网友:
领教了,谢了仁兄!!1

z4654688 -3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小了测时就是没有反映.

网友:
学习了。  有些电容虽然没鼓包, 但是其实 里面的容量已经失效了 我上次 找不出原因 也是换电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小白不太清楚大概是这们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意思是没有开机就可以看到屏一闪一闪的,还没有开机了

网友:
橡这种贴片的电容怎么测量好与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帖片的,是普通电解电容,正负极用表笔二极管档量就可以了,变到无穷大就是好的。

网友:
哦,那贴片的呢怎么测量啊

网友(点评):
指针表10K档测量

网友:
怎么我修的几块电压跳变的板子基本换完全部零件了还是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10K档测量 测量出来的值是多少啊

网友:
电源IC的供电跳变引起的画面漂移,好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容值太小了,一下充完电了万用表反应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