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win7系统啊

楼主(2011-04-23):
怎么安装win7系统啊?没光盘

网友:
去网上下个GHOST然后就可以装。
   买个光盘也没多少钱。别那么抠啊。

网友:
u盘也可以装

网友:
肯定要有引导工具,不然怎么装啊

网友:
铮钱是要舍得投资,买楼上说的去

网友:
用u盘启动,上网上下载一个“NT6快捷安装器”,上网把win7安装文件下载下来,然后解压在非系统盘上。然后按照启动“NT6快捷安装器”提示,就可以了

网友:
用U盘启动然后安装GHOST版本的

网友:
现在装系统实在是太简单了 有光驱的用光碟 没光驱的用U盘  2样都没有的拿硬盘考  如果你都没有 就回火星吧

网友:
准备8G U盘一个 网上找个启动盘教程学习非常简单的!!

网友:
只要有引导,ghost系统(什么样的都可以)都可以装

网友:
我是用U盘ghost的也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NT6这个软件就行了,然后把I386文件放到磁盘下面,就可以安装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如此装系统!

网友:
直接在硬盘上升级现有系统应该就可以

网友:
U盘装WIN7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GHOST。还原就OK了

网友:
下载好了,如果是ISO文件,解压出来,得到那个GHO文件,然后用硬盘安装器还原到C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