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775主板烧CPU供电管

楼主(2011-04-23):
PSPL2-E
板拿到手上电,测试卡灯一闪就灭                    《常见保护现象》

去掉CPU供电四针线,风扇可持续转                《说明短路的地方在12VCPU供电上》

万用表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接三组电感,         《中间这一组与地直接相同,短路》

在用表测中间这组上管和下管                           《测到上管短路》

原值换之,上电-不短路了-跑马-显示一分钟后   《自动断电》

用手触摸,发现换的这组管下管超烫

待到冷却后手动开机-可以正常跑马                     《中间这组下管的温度持续上升》

用表测了下三组上管的控制极                             《中间这组偏高》

沿着该控制极找到是由BD-8K小方块芯片控制的

测控制极到BD-8K之间的电阻和电容 ,均无异常
那么可以判断多是芯片的问题了
找了个 BD-9H代换BD-8K
上电测试十分钟,温度都正常了,控制极电压也相同了
板修复OK

rt880ca+BD-8K组成的CPU管理
BD-8K这个芯片基本可以用BD开头的芯片代换

网友:
我一般测到那个管子坏了 我都会把这个 8脚电源控制芯片换掉的  呵呵你浪费了一个管子

网友:
是20脚的四方块IC

网友:
换管子的时候一定要记着连电源IC一块换,要不换完以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给你送回去。。。

网友:
成熟的剖析  电源管理芯片引起的供电三极管短路现象,记住它

网友:
各位讲的有道理,一般场效应管自然损坏的很少,大部分都是由于激励不足造成烧损的。

网友:
三极管
    是场管把

网友:
原来换场管还有这种技巧的哦,学习了。

网友:
{万用表一表笔接地,一表笔接三组电感,         《中间这一组与地直接相同,短路》
} CPU供电都是并联的。不可能单独中间的电感短路的 。。。

网友(点评):
恩,弄错了是上管旁边的大点的电容两端

网友:
呵呵,我手上也有一块类似的,只是型号不同。我看了我的是BD-9A,能否用BD开头的代换?上,下管控制极均无电压,BD-9A的电容有10V供电。

网友:
有一定功力

网友:
可以的,BD开头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头头是道啊,对新人狠有帮助

网友:
就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有营养啊

网友:
向楼主学习,图文并茂,条理清晰!!!

网友:
如果是3418的驱动IC,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哇,换管还有这么个道理啊,看来我真得注意了,真是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
重要的经验呀

网友:
上管坏一定要电源芯片

网友:
换管子的时候一定要记着连电源IC一块换。

网友:
换完之后,打一下波形,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思路清晰

网友:
是啊。。cpu供电管都是并联的。怎么能单独的测出一个对地短路呢。。希望楼主说明下。。。。迷茫中。。。???

网友:
很明白,不过有一点楼主就是拿到手不看就上电,这点不好,应该先看有不有烧的地方,再用表打下各MOS,场效应管的对地阻值,反正也没有几个管是吧,这样安全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说不准吧...

网友:
学习了~~先顶一下~

网友:
BD-8k  的驱动脉冲幅度是否正常。幅度过低的话。边上的泵电二极管性能不良。

网友:
上二楼的兄弟,一拿到板子就上电,我认为没啥,  此板子是在该客户手里坏的。试问一个不懂电脑电路原理的人,自己的电脑突然关机或者启不动了,自己是不是先多按几遍开机的按钮啊?是不是检查下电源线松动没有?拔下再插上电源线,再按几次开机按钮?
  如果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那么主板如果有地方短路了,让他这么多按几下开机按钮,是不是板子该烧的地方都已经烧了?不该烧的地方是不是没烧?答案大家都清楚

网友:
BD代换,OK,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