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

楼主(2011-04-23):
公共点短路先拆那里。。。。什么地方容易引起公共点短路。。。。。。可以用电极法吗?

网友(点评):
烧鸡大法。。

网友:
果断烧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懂            本人菜鸟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不放心可拆待机元件。烧就更快点。一般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烧是电机吗、??/?

网友:
应该先测量,确定实在公共点短路的话就先看看这一路上的大电容有没有击穿的,或者场管什么的,应为是在公共点,比较好找,慢慢找,今天刚修好个三星Q35就是公共点短路,查到发现C15击穿,烧鸡法估计先烫的就是公共点之前的开关管。慢慢找,不能急。

网友:
还是先拆拆短路的元件,实在拆不出来就‘烧鸡’吧
应该一下就能烧出来~·

网友:
直接烧机吧,

网友:
烧鸡大法。

网友:
找到公共点  然后用电流表短接  烧鸡

网友:
你也可以在论坛 搜索大电流文章  看以下

网友:
找到公共点  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
个人建议先量量保护隔离电路,看看有没有明显击穿和短路的元器件,在看看3.3V ,5V高低端管有没有短路,还有周边的元器件,大型的BGA封装的芯片等等。。。测完不行的话,在用电击法。个人认为电击法弄不好会故障扩大化。。。一般公共点短路都是电容击穿导致

网友:
用电击法可以啊,先把电压调小点,摸下那个元件发热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看看哪个件发烫就是了

网友:
先静态测量,不行再用电击法,电流慢慢的加。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场管,大电容短路。找不到烧吧,这样快点。

网友(2022-05-12):
楼主还在干这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