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8用电池掉电,求助。

楼主(2011-04-23):
   来一M18的机器,用电池掉电,充电,放电正常。开机正常,用电源的电池也不掉。就单用电池进系统后就掉了,无规律的。有时时间长,有时短。有时打开网页就掉了,换过IO 南桥。CPU供电,充电芯片。还是老样子,有高手修过的,给个细路。谢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池。有可能是电池本身不行了。也有可能出现此问题

网友:
CPU上加两个470偶合电容,试试

网友:
觉得有可能出问题的你都换过了。我觉得只能怀疑电池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电池有问题,但是找不到这电池,估计应该电池的电流不够引起的掉电,CPU那的电容已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