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修复amachines D725/D525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1-04-23):
   Acer amachines D725/D525
  板号:HM40-MV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0.01A

拆机,测电感L15 L6,无待机电压3 5V

测TPS51125工作条件:16#VIN:19V ,8#VREG3:3.3V,17#VREG5:5V
1#,6# EN1 EN2分别为:1.2v,1.1V
由上测量得知电源管理芯片工作基本正常,
再测电感L15 L6对地值,发现L15对地只有3欧,撬开L15第2脚,对地值为220欧,
说明电感输出后级有短路,从图中看出电感后级只连两个滤波电容,TC8,C287,
而在主板查找只有TC8一个电容,C287为空,试着拆掉TC8,再量L15对地值已经恢复200欧
正常了,通电L15只有1.2V电压 L6只有4V,不触发,待机电压明显偏低,
拆下的TC8电容型号:NEF jJ8 ,没有相同型号代换,料板上找到NEC jJ8换上,3.3V 5V正常,
开机,电流跑到1A亮机  维修结束!
  这款机器比较新 好像刚过保修,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修这没啥技术含量,只希望以后碰到相同问题的同行有个参考~~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謝謝。。。可以參考參考

网友:
很不错的案例只是不知道这电脑是什么型号啊amachines D725/D525是D725还是D525啊。还有那个电路图能不能放大点啊看不清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这个机子的通病是BIOS坏,也是不触发。

网友:
到时候可以借鉴哈

网友(2014-11-14):
留到一圈  遇到这种问题很快就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