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台找不到网卡的compaq

楼主(2011-04-23):
一个朋友拿来的,本来这样的问题我都不想修,建议他们买个usb算了。

这次朋友要我打开看看,

我就打开看看了,

本来按照我的想法,先换芯片再说,网卡芯片是intel的da82562e,找了一圈没找到这样的芯片。

就想量一下周边的元件,忽然看到一个平常不容易看到的东东在闪闪发光。
再一看,旁边标着x,那就是晶振了。

不过这个晶振长得真是雍容华贵,金碧辉煌的。

一般网卡晶振都是25m的,找个换上再说。

把主板装上,开机,找到了网卡,上网刷刷的,问题解决了。

原来这是个掉了盖子的晶振。

网友(点评):
看这晶振外形上面应该还有个帽子之内的东西吧。。。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看见晶振里面是什么样子。

网友:
晶振 很稀奇

网友:
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过俺有一次测量时,不小心把搭在脚上的表笔接触到晶振上面的盖子。。。。结果把时钟芯片烧了!那个郁闷啊。。。。。。

网友:
晶振里面东西还挺多的。

网友:
可能这本子被摔过吧,,,,

网友:
开了盖子的晶振第一次看见。

网友:
还真第第一次见这种晶振。。

网友:
还好,掉的盖子没把其它的地方给短路

网友:
相机不错啊  哈哈 晶振是个不容忽视的地方

网友:
呵呵,兄台运气真是好啊

网友:
这种晶震真的很少见啊

网友:
第一次看见使用中的晶振掉出来

网友:
晶振的外壳坏了,频率肯定就不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晶振啊

网友:
晶振里面,我还是第一次见,这个故障很不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都有啊

网友:
掉盖子的晶振还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掉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