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裸机点不亮。强制加电一切正常,怎么办?

楼主(2011-04-23):
我一845主板裸机点不亮 也就是不加电,强制加电能点,进系统还正常,请大侠看看是什么问题 本人觉得是IO的问题  不知道还有其他原因吗?谢谢帮助了

网友(点评):
点不亮和不加电是两码事,请楼主不要说点不亮也就是不加电。改一下内容吧朋友。

网友(点评):
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了。,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点评):
强行绿线接地 能开机 问题就是开机电路部分 测一下 SW脚及周围原件的阻值

网友:
强制家电能亮,, ,,奇怪

网友:
查开机电路试试,看IO有没有给PSON一个持续的底电平。

网友:
也就是说点开机排针没办法开机吗。那么你找下5VSB到开机排针,和排针到io的线路有没有问题。检查跟他相连的电容电阻。   另外说明下开机排针的电压比一定从5Vsb过来也有可能是三端稳压器那里过来

网友:
难道没接触到类似问题吗?我知道是开机电路的问题具体是哪块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是啊  开机两针不能加电  量过了 开关针有5V电压  IO 是控制工作的  开关针直通IO  就是IO坏了吗?

网友:
我发表不了贴子,就在回复里说:HP CQ40 AMD集成主板改成AMD独立显卡的板,除了换个风扇还要换什么?或说能不能换上去,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
看情况只是几个门电路或管子问题

网友:
具体是怎么样的检测流程呢?请解释一下好吗?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专业术语不对  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  只是你需要加一个显卡吧!风扇AMD一般都是通用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能拉低绿线、查绿线线路吧

网友:
关键是中间路径不清晰啊  麻烦请您指点啊!谢谢

网友:
先换IO吧,排除一个是一个

网友:
查开机排针到IO,IO到SB之间的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查开机电路啊,开机针到IO或南桥,绿线到三极管,或到门,跑线,不要动不动就IO,南桥。

网友:
查下开机针帽有电压没,再查南桥晶振再端是否有电压,两端有很小的差别,如果都正常那就换IO吧,应该是83627hf的片子,换了就好

网友:
慢慢跑线路提高水平,只想修好,换个IO看看,几分钟的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看来只能试试了

网友:
好了公布下结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