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0 笔记本白屏是显卡影响的吗?

楼主(2011-04-23):
今日接到一台DELL1530 顾客说是正常关机后,再开机就白屏,我检测后发现外接显示一切正常,切换到笔记本就白屏,有那位技师修过这故障,我怀疑是通病,但手里修过的DELL确实少,想少走点弯路,请指教,急

网友:
白屏有可能是屏坏了,,外接式一下

网友:
查一下屏 屏线

网友:
显卡和屏都有可能,说不准

网友:
实在拿不准就用同样的屏试一下,没屏的话就做一下显卡试试。小心点做,没问题

网友:
最好先换屏试试,DELL的屏特殊必须专用的才能亮,不行的话量量屏供电

网友:
屏 屏线,和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说明下啊,再发帖之前,  屏测试过是好的  屏线客户自己再淘宝上买了一条, 测试也好的,外接显示正常,显卡做了BGA  ,没有思路了,请你们指教下

网友:
DELL 1530已经修好,其实很简单就是 LCDVDD3.3供电低,换过5812屏供电IC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测是多少电压

网友:
3.12---3.20之间浮动

网友:
按道理说大于3.0 应该就能正常的

网友:
少见啊,不多,IC是多见坏,但3.1V不行,少见

网友:
短接也行啊

网友:
我这不也是大意了吗?刚开始测量时看到过了3V觉的应该没问题,后来实在无处下手了,才想到换个试下,结果好了,这个破本子修了3-4天要不是因为电压误区,早就OK了,长记性了,以后再测基本电压时候真的注意了,的少走多少弯路

网友:
别先动显卡,先量屏供电。这些都正常了再考虑显卡。

网友:
3.1--3.2就白屏真的少见哦

网友:
它不一定是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