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源口红5V处与开关短路

楼主(2011-04-23):
过路高手帮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表达不清 在线解释

网友:
与开关短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说清楚些啊,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触发电路吧,先搞懂是什么触发形式,

网友:
谢谢前辈们了 师傅已经帮忙解决了 中间的电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