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61掉电

楼主(2011-04-23):
RT 机子是HP新机 水货来的 问题就是开机电流上到0。7左右就掉电有时候到0。4左右就掉[不是短路的那种掉法]  CPU换过了  电压全都有出  板子新新的没得任污点 也没短路的地方  不知到怎么修了  求救!

补充内容 (2014-5-17 09:58):
机器以修好   是刷南桥的BIOS好的   应该是南桥的BIOS资料坏了开机没法后期工作就掉电了

网友:
应该是次级的电压没出来吧!你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次级电压?不懂  你指的是那些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到0。4几的时候CPU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有  CPU电压有出来  电压都基本上出来完了    我怕是声卡或网卡哪出来点问题  不知到怎么查!

网友:
还有个问题就是每次开机要按好几下才触发   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