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按电源键就开始不断重启!!

楼主(2011-04-23):
电脑一按电源键就开始不断重启,电源是好的,开关键是正常的,CPU温度正常,请问一下高手是哪里问题高手指点!!
cpu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回答,,没有测试,,没有代码,,别人怎么判断,,

网友:
不用管开关好坏,把开关线拔了,排除开关试试。不行,就主板,内存,cpu,开机试试。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清空BIOS.或者刷新下试试。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试试

网友:
不要刷BIOS,可能是楼你的机子的系统坏了,重新装一个系统试试
鸿鹄专业电脑
还是你牛逼

网友:
重装系统无果后刷下BIOS

网友:
把开关键拔掉 直接短路开机PIN试一下看看还复位不拉

网友(2014-03-31):
楼主 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啊

网友:
220v电压稳吗。绿线。

网友:
把CPU的12V拔掉看看。。。。。。

网友:
不断重启...是显示后不断重启还是上电后测试卡跑什么代码后重启还是不跑码重启....都得说明的...还有就是什么型号的主板...

网友:
拔掉按键和硬盘,短接主板开关一试便知。

网友:
拔掉开机键 再开机 如果还是一样 查看下内存 如果是到系统位置重启 更换下系统看看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华硕的本子大多系统坏了 会不断重启的

网友:
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那就主板坏了

网友:
应该是系统崩溃了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还弄主板

网友:
最小系统法一一排除。